[测量] 吉时利维修——Agitek吉时利静电计6517B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9-11-21):
吉时利6517B静电计/高阻系统也被叫做皮安表。6517B提供的精度和灵敏度指标是高于其他同类型仪表。近期,安泰测试Agitek接修一台6517B吉时利静电计,客户反馈故障为开机后无法正常测试。
下面分享西安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检修该仪器的过程:
客户报修故障:仪器开机后无法正常测试。电压电流均不能正常测试。
如下图:

接下来就拆机看看,看着这整齐美观的电路板以及漂亮的排线,瞬间就爱上了它。下面就进入小心翼翼的检测阶段:
出现此类故障首要怀疑主板故障。首先检查内部主板上的器件是否有故障,经检查发现主板器件部分故障。
如下图:

更换损坏配件,随后通电开机测试。
连接福禄克5700A校准源进行电流档测试,测试输出值正常如下图:

连接福禄克5700A校准源进行电压档测试,测试输出值正常如下图:

接万用表测试仪器输出正常:

此次吉时利仪器维修心得总结:
安泰仪器维修根据多年维修经验得出70%的仪器故障都由于操作不规范及使用不当造成,下面分享仪器使用注意事项:
1、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操作时要注意:
首先在充分了解仪器的功能指标/操作规范的前提下:
①使用前,先估算输入信号功率/电平;
②先开机稳定后,先接输入线缆再加信号;
③加输入信号从小信号加起,再逐步增大;
④加入大信号,需要在输入端口加衰减器,衰减探头/线缆等。
2、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示波器输入电平不得超过仪器最大输入电平。如需测试高电平信号必须选用合适衰减倍数的探头。否则会损坏示输入信号处理模块,甚者烧毁采集板或数字处理模块。
3、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频谱仪、功率计的输入口输入功率不得超过其允许的范围。如需测试大信号,必须在其输入口串接合适的衰减器(尽量大些),否则会损坏ATT、第一级混频等。
4、仪器安全接地
如果仪器未接地或地线接触不良,会造成设备端口/外壳带电。可能在端口与其它设备相连的瞬间放电,损坏内部电路,这对于电子仪器和待测目标是致命的。甚或会对人体放电,造成人身安全事故。
仪器接地,目前是通过三芯电源插头\插座的接地端与地相连。但实际使用的电源插座会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无法保证可靠接地。所以要求所有仪器设备都必须另接地线,与地网相连(二次接地,加强接地)。
安泰测试可维修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端口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通道输出指标超差等故障;
7、开机报错5001、5003、5051……等;
8、开机不认通道板;
9、其他使用问题等。
可维修型号:
Keithley 2000 系列、Keithley DMM7510、Keithley 2110 系列、Keithley 2010 系列、Keithley 2002 系列、Keithley 2001 系列、Keithley 2100 系列、Keithley 2015 系列等吉时利已过质保期仪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