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楼的白痴乱搭线,请问安全吗?

楼主(2019-11-21):
3楼的这个人,直接把线扔出来给电瓶车充电,拖线板挂在车棚的铁柱上。这可是进楼的总电源,肯定有几百A了。假如电线的塑料皮没绝缘好,进楼总线的电漏出来,传到拖线板这里,多危险!请问这样安全吗?我是不是多虑了?
其实我自己也是拉线的,但我的线贴着楼走,和电源线保持一米的距离。
想举报他吧,又觉得自己也拉线了。不举报吧,又怕出事。

但我又想了一下,如照片所示,总电源线是到各家应该没有变压器,假如真的漏电,会不会当即烧掉?这样的话倒是不会伤人了。

长期露天外皮老化,阳光直照导致脆裂非常有可能,家里使用的电器不要到露天放置。
不规范,低压的绝远距离很小的,1MM就可以隔500V的电压。

网友A:
怎么听不明白,进楼的总电源和拉电线有啥关系?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他拉的线就挨着进楼的总电源,怕会引起线路危险吧?

网友B:
现在很多小区楼下都禁止给电瓶车充电拉线了,设立了充电桩,车子也不能停进楼道,特别是有电梯的楼栋,一旦电瓶车着火,10秒之内就能烧穿整个楼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他拉的线就挨着进楼的总电源,怕会引起线路危险吧?

对,就是这意思

网友C:
太危险了,找物业和消防举报,一报一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危险了,找物业和消防举报,一报一个准

但我自己也拉线了。当然我是专业的。
我举报他,也有顾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我自己也拉线了。当然我是专业的。
我举报他,也有顾虑啊

私拉和专业没有关系,和后台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家楼道里也贴了通知,禁止在楼道里停放电瓶车和充电,但是大家一切照常,中国的法律就是用来践踏的。 ...

那你家是否是用来烧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举报去吧!

网友G:
50步笑100步而已

楼主:
朋友,50步和100步也差很大的!

网友H:
贴墙走问题不大,直接搭在高压线上 太危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你家是否是用来烧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举报去吧!

电梯房,电瓶车直接上楼了,楼道是贴大理石瓷砖的,入户门是防火的,安全问题不大。不过,一旦电瓶车燃烧,楼道里的人很危险,而且整个楼道都会变黑的。以前小区,地下室楼道的电瓶车起火,整个楼道都变黑了。刷白可是要花不少钱的,万一楼道里有人没有撤退通道,很快就挂了。上次浙江温岭民房当工厂宿舍,也是充电时电瓶车起火,加上防盗门锁了,烧死很多人。

网友I:
进楼房的总电源,也就是变压器出来的三相380V。其中任何二根相线之间也就是380.
当然,如果绝缘损坏,当然会造成故障,至少他家的空开肯定跳。
所谓漏电倒是没什么,这里一般情况要么直接绝缘损坏了,短路直接他家的跳闸,要么大家相安无事。

网友J:
经常看到一根电线楼上下来给电瓶车充电,没有隔离,没有标记,没有人看护,这个肯定有危险,危险主要是人员触电

网友K:
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在楼下建立一个充电桩。跟物业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进楼房的总电源,也就是变压器出来的三相380V。其中任何二根相线之间也就是380.
当然,如果绝缘损坏,当然 ...

我确认过了,他是搭在相线上的。假如绝缘损坏短路了,他家的空开跳了,但这线还挂着,总电源上的电会不会顺着他的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在楼下建立一个充电桩。跟物业说说。

楼下车棚本来就很挤了,没地方装充电桩。物业为了收不到物业费的事,本来就一肚子气。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确认过了,他是搭在相线上的。假如绝缘损坏短路了,他家的空开跳了,但这线还挂着,总电源上的电会不会 ...

会,而且可以这个电直接由外线进入,不过电表,等于是偷电,如果刚好破皮的2条线都是同一相的,甚至连空开都不会跳,只是电表就会根据他们电阻分配走的慢了。
农村很多偷电的,就是直接挂外线来混乱电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梯房,电瓶车直接上楼了,楼道是贴大理石瓷砖的,入户门是防火的,安全问题不大。不过,一旦电瓶车燃烧 ...

火灾倒不怕,我这是户外车棚。就怕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