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开启了安全加密还能通过ISP更新吗

楼主(2019-11-21):
N76E003在开启了安全加密还能通过ISP更新吗?或者有没有方法可以禁止修改一部分字节,比如设置了序列号,防止别人修改。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A:
加密后不可读取里面的东西,但是可以重新写入。

网友A:
这才是加密的关键,以前那种,是烧了熔丝。那种方法太老了,现在单片机已经不用那种手段了。

网友B:
宝贵经验,原来还担心搞坏呢。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当然可以,ISP更新,是内部靠LDROM引导来完成的,和安全加密没有任何关系。
安全加密只是不能仿真跟踪读内部程序字节而已。
至于你设置了序列号,该部位不允许更新,这完全可以在LDROM部分进行修改该部分只允许一次写入,以后不得更改什么的,完全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