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9-11-21):
现cpu为3.3V供电的stm32单片机 用spi连接5V供电的AD芯片 不能正常连接很不稳定,
但把AD芯片的供电改为3,3v则正常工作。请问是不是我单片机输出的电平信号3.3V太低从而不能被AD识别(没有满足0.7VDD)才导致的数据通讯不正常。是不是在spi线上要加一个上拉电阻致5v

网友A:
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如果速率不高的话,加个电平转换电路吧,一个NMOS加几个电阻搞定,最高速率可以达到5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