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请问现在有HC16的产品吗?想体验一下。。。

楼主(2019-11-21):
请问现在有HC16的产品吗?想体验一下。。。 TB没搜到。

网友A:
淘宝没有可以找代理 不过这个现在不主推了 没成本优势 409946461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一下L110或者L136/L130系列,比HC16的功耗更低,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没有可以找代理 不过这个现在不主推了 没成本优势 409946461

谢谢。从HC16L的应用笔记看到下载器,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C:
JLC有卖,在“其他处理器。。。”目录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C有卖,在“其他处理器。。。”目录里面

谢谢,在TB买到芯片了,但是是卖家加价卖我后通过JLC转发的。(汗)
后来自己去JLC没找到有编程器卖。
目前空有芯片无法编程器体验、尝试。。。  :(

网友C:
新产品就用arm核做吧。不值得花费精力去研究51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在TB买到芯片了,但是是卖家加价卖我后通过JLC转发的。(汗)
后来自己去JLC没找到有编程器卖。
目 ...

如果找厂家都没有芯片和支持,那还是放弃不要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找厂家都没有芯片和支持,那还是放弃不要玩了。

厂家不推这个系列了。联系过代理,无下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不推这个系列了。联系过代理,无下文。

果断放弃,不玩了。

网友E:
如果不主推 那么就放弃 因为以后没有货源的

网友F:
果断放弃吧

网友G:
还是换主流系列的吧

网友H(2019-12-21):
16位的不推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