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楼的三相电吗?怎么区分和条线?

楼主(2019-11-2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 三相四线制,一层或地下室设一个配电室,按单元或楼层分配相线与零线,以达平圴分配,平衡三相电力。此表应是个总表(三相),到入房,应是单相。相线与零线。地线专拉。

网友A:
ABC N,黄绿红。黑,地线是绿中带黄点

网友B:
abc 三相 (火)线    n 是零线
a+n
b+n
C+n

就是三路220V

判断端地线 可以用电压表测试   与火线(a/b/c)的电压  应该比较小只有 100V 以下 正常 10V 以下  或许自己独立建设一个接地线也可以,  图上哪样飞地线不太安全,不应该搭在电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c 三相 (火)线    n 是零线
a+n
b+n

我看过了,他是搭在黄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