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同程序收到的串口数据不同

楼主(2019-11-21):
我们这一个单片机的小板子,和PC通信。每次是 PC发一个包,它回一个包。
PC上用别人写 JAVA 程序的话,通信正常。
用我写的 C#,收到的包就不对。比如第一个字节应该是 0x55,收到的是 0xAA。但后面就没有这种比特翻转的现象了,只有第一个字节是翻转的。包的总长度倒也对。
用串口助手,和我的一样。
问题是昨天我的 c#、串口助手还都是好的呢!怎么今天就突然不行了呢?

JAVA、C#和串口助手发送的包都是一样的。也重启过几次了。
用 2、3短接来检测C#,串口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停止位不一样啊,有1,1.5,2区别的

网友A:
这就证明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网友B:
这就不是比特反转,应该是起始位有问题了吧。
串口助手,应该是我们在判断串口信号的基本工具,也非常准确、稳定。
如果串口助手0X55,收成0XAA,一般可以认为,单片机信号发的不标准,或者波特率误差过大等。
C#,串口助手都是一个结果,就可以这样认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是比特反转,应该是起始位有问题了吧。
串口助手,应该是我们在判断串口信号的基本工具,也非常准确 ...

感谢大家的回复。真相是做 MCU 和 JAVA 的人偷偷改了协议。
大领导的要求脱离实际,低下的人就悄悄改了。

网友C:
单片机程序导致不同,  可能是波特率误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