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al的中断回调函数可以重入吗

楼主(2019-11-21):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TIM3_Handler))
    {
               TaskRemarks();
                Systimer++;
                DostartTiming0++;
                DostartTiming1++;
                DostartTiming2++;
                DostartTiming3++;

    }

        if(htim==(&htim4)){
                Key_Scan();
                ConLight();
        }
}
当定时器3中断的回调的时候,定时器4也中断回调,此时这个函数就要重入了,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网友A:
如果两个都触发调用的一个,应该当时就在里面执行了吧

网友A:
在里面可以直接就进入if了,因为触发是 同一个中断源,同一个被调函数,应该不会重新触发,而是直接在里面就可以进行相关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里面可以直接就进入if了,因为触发是 同一个中断源,同一个被调函数,应该不会重新触发,而是直接在里面 ...

比如说我在Systimer++;时,优先级高的tim4中断了,进入了回调函数,执行tim4这块的内容,执行完了还会回到Systimer++继续执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里面可以直接就进入if了,因为触发是 同一个中断源,同一个被调函数,应该不会重新触发,而是直接在里面 ...

触发的中断源不一样吧,一个是tim3,一个是ti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里面可以直接就进入if了,因为触发是 同一个中断源,同一个被调函数,应该不会重新触发,而是直接在里面 ...

触发的中断源不一样吧,一个是tim3,一个是tim4.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看中断函数怎么写啊

网友D:
看楼主自己怎么处理他们的关系啊

网友E:
为什么不写成两个函数?

网友F:
请问 什么是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