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STM32F207实现MIDI键盘枚举不成功

楼主(2019-11-21):
模仿另一款成功的MIDI键盘的描述符,一模一样描述符,前面获取描述符设置配置都可以,最后一步设置接口主机发出来了,但是设备收不到,IAR调试也发现确实没有收到这个指令,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大神赐教

网友A(2020-01-28):
找你老板买个CATC分析仪,查问题更方便

网友B:
楼主是把207做为设备端模拟键盘。开通了双向通信功能,应该是端点输出的问题

网友C(2021-09-06):
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主机发SET INTERFACE后设备收不到,请问题你后面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