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技术] 电动汽车充电桩现场测试系统

楼主(2019-11-21):
1.非车载直流充电机现场特性测试仪方案

1.1    装置结构如下图所示:

非车载充电机现场测试装置使用非车载充电机现场特性测试仪及负载对充电机进行测试,该检测方式涵盖计量检定,互操作性,协议一致性,其需要携带行李箱大小的测试仪以及对应的直流负载,相对携带设备较多,不过测试也比较全面。

非车载充电机现场特性测试仪串联在充电机和直流负载箱的充电线路中,使用负载箱作为负载时,校验仪的BMS模拟器能控制充电机的输出。同时系统负载可以是电动汽车或者直流负载可选的功能。使用直流负载配合非车载充电机现场特性测试仪中的BMS模拟器时能够检定特定的检定点,更具可操作性。

另外,该现场测试装置具备远程终端控制功能(可进行现场演示)。

    校验仪还具备进行检定的对检定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进行判断,其中包括以下项目:

    环境温度检测

    相对湿度检测

    大气压力检测

    功率因素检测

    波形失真度检测

    定位信息检测

以上方案校验仪可实现以下检测项目:

1)  《JJG 1149-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检定规程》

外观检测

绝缘电阻检测

工作误差

显示误差

时钟示值误差

计费金额误差

2)  《GB/T 34658-2017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一致性测试》

CHM报文测试

CRM报文测试

充电握手测试

充电握手否定测试

CRM报文测试

CML报文测试

CRO报文测试

充电参数配置测试

充电参数配置否定测试

CRO报文测试

CCS报文测试

CST报文测试

充电测试

充电否定测试

CST报文测试

CSD报文测试

充电结束测试

充电结束否定测试

3)  《GB/T 34657.1-2017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

连接确认测试

自检阶段测试

充电准备就绪测试

充电阶段测试

正常充电结束测试

充电连接控制时序测试

通信中断测试

开关S断开测试

车辆接口断开测试

绝缘故障测试

PE断线测试

其他充电故障

输出电压控制误差测试

输出电流控制误差测试

控制导引电压超限测试

……

1.2    配置方案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非车载充电机现场特性测试仪

1000V/250A  0.05级

直流负载箱

单个30kW

4(120kW)

平板电脑及控制软件

1.3具体参数

直流充电机现场测试装置

装置架构

1.  主要由非车载充电机现场特性测试仪、现场直流负载箱、远程控制终端和直流双头枪组成。

直流充电机现场特性测试仪

1.  能对充电机的计量、协议一致性以及互操作性进行测试

2.  内置高精度直流标准表

3.  内置协议一致性测试软件

4.  内置控制导引相关电路,可与充电机实现交互

5.  内置互操作性相关测试电路,可执行相关的故障动作以及相关的检测

6.  电压测量:

范围:0~1000V

准确度:0.05%RD(100V~1000V)

分辨率:0.01%RG

7.  电流测量:

范围:0~250A

准确度:0.05%RD(5A~250A)

分辨率:0.01%RG

8.  电能测量:

电能测量准确度:0.05% RD@(100V~1000V)/(5A~250A)

9.  绝缘电阻测量:

电压范围:0~1000V

电阻测量范围:0~50MΩ

10.纹波测量:

准确度:1%RG

带宽:≥6kHz

11.温湿度测量:

温度范围:-40~80

温度准确度:±0.5

温度分辨率:0.1

湿度范围:0%RH~99.9%RH

湿度准确度:±4%RH

湿度分辨率:0.1%RH

12.电能脉冲输入测量:

脉冲频率范围:0~100kHz

13.应具有脚轮和拉杆,便于移动

14.机器自身面板具备充电枪接口中所有信号的引出接口,信号包含DC+、DC-、GND、S+、S-、CC1、CC2、A+、A-

15.同时具备220VAC电源供电和外部12V备用电池供电接口

16.具备电能脉冲输入和电能脉冲输出接口

17.具备BMS模拟器功能

18.内部具备蓄电池电压模拟器,用于充电机开启的电压检测

19.内置1000V绝缘电阻检测功能,无需携带分离式绝缘检测仪

20.内置温度、湿度测量功能,无需携带分离式温度湿度检测器

21.内置电池,电池充满可工作8小时以上

22.内嵌GPS模块,实现精确对时

23.具备自动检定和手动检测功能

24.具备与直流负载通信功能

25.具备协议一致性测试

26.具备互操作性的硬件支持,包括车辆接口断开、控制导引电压超限等硬件

27.内置WIFI通信功能

28.内置工控机,具备USB口、串口和网口

29.体积:不超过570*418*285mm

30.重量不超过18kg

现场直流负载箱

1.  电压输入:

电压范围:0~900V

2.  电流输入:

电流范围:0~65A

3.  功率输入:

功率输入:0~30kW

4.  可级联,最大级联功率可达270kW

5.  每个单独30kW负载箱具备充电枪插座两个,一个用于接入,一个用于级联时输出

6.  每个单独30kW负载箱具备自动换挡功能

7.  可通过CAN总线实现远程控制功能

8.  采用风冷方式进行散热

9.  设备可使用充电枪中的交流电作为电源,也能通过外接220V交流电作为电源

10.具备设备温度监控功能,温度过高时断开负载、温度够低时停止风扇运行

远程控制终端

1.  终端类型:

平板电脑

2.  通信方式:

WIFI

3.  具备远程控制软件

4.  远程控制软件具备较为直观的图形界面,测试过程数据实时显示,数据和结果直观明了。

5.  可对非车载充电机互操作性测试、协议一致性测试、计量检定及现场测试设备等内容的测试。

6.  测试报告自动生成并打印,测试结果自动上传数据库,方便后期调用。

7.  保护功能:除了各自的设备自身具备故障保护功能,控制台也可实时检测每个设备的运行状态,对于出现故障的设备,马上做出对应的动作,例如切断电源,卸载等,同时人机交互界面提醒故障。

直流双头枪

1.  额定电压:

1000V

2.  额定电流:

2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