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中三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19-11-21):
(无正文)

网友A:
Q1和R1用作限流,R1上的电流达到一定数值后,Q1导通,进而导致Q2的基极电平升高,进而截止,不再向Vcc out侧提供电流。Q3可以认为是总开关。

网友B:
正解。限流作用。非常巧妙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和R1用作限流,R1上的电流达到一定数值后,Q1导通,进而导致Q2的基极电平升高,进而截止,不再向Vcc out ...

所以R3的作用是电流增大后 抬高Q2基极电平吧

网友C:
Q1限流,可以理解为B和E之间有个0.6V的钳位电压,最大电流是0.6/R1,然后后面Q2应该是在放大状态工作,放大电流到多少具体计算,Q3是整套电路的使能控制
这个电路是可能是个电池的充电电路或者其他的电路前端提供保护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限流,可以理解为B和E之间有个0.6V的钳位电压,最大电流是0.6/R1,然后后面Q2应该是在放大状态工作,放大 ...

那D1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D1是做什么用的

防倒流。

楼主: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R3的作用是电流增大后 抬高Q2基极电平吧

这么说也行。不过。换一个角度,如果没有R3的话,当Q1与Q3都导通的时候,Q1和Q3所组成的支路就会出现短路的现象了,会烧坏管子的。

网友E(2019-12-26):
你的电阻标注可能有错误。
472如果是电阻的丝印,那么是4700(4.7k)欧,不是472欧。
当然,不排除你的电阻真的是472欧而不是4700欧。

网友F:
r1是150欧的话,这个电路功能=0

楼主(点评):
怎么说呢 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阻标注可能有错误。
472如果是电阻的丝印,那么是4700(4.7k)欧,不是472欧。
当然,不排除你的电阻 ...

这个当时我没考虑标注  现在看了楼下的回复  可能的确有点问题

网友G:
所有472,应该都是4.7K。
而150就有15Ω的可能,以Q2的hfe 100倍为例子,则最大电流=12/4.7k*100=255mA。
Q1和R1组成限流环节,最大限流为0.7v/15=47mA。限流超过最大电流,所以限流环节可以有效工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A:
Q1和R1用作限流,R1上的电流达到一定数值后,Q1导通,进而导致Q2的基极电平升高,进而截止,不再向Vcc out ...

过流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C:
Q1限流,可以理解为B和E之间有个0.6V的钳位电压,最大电流是0.6/R1,然后后面Q2应该是在放大状态工作,放大 ...

有点像电流镜

网友I:
过流保护状态不能自锁,电路将发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