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STC15 + 电机,转几秒后就不转动

楼主(2019-11-21):
主芯片:STC15F104W

L293DD 电机芯片 驱动两个电机

还有两个端子,一个接舵机,另一个接红外接收头

只接舵机就正常,转动3分钟以上都OK

接上电机就异常了,舵机卡一下动一下,电机转10秒左右就停了,舵机也不动了。

L293DD是正常的,我换了新的也是同样异常情况。

STC15芯片应该也是正常的,不然只接舵机也不会正常转动。

会不会是电机产生什么反馈搞到STC15芯片异常然后失灵,甚至程序跑飞?

求助,谢谢。

网友A:
什么供电?电源端是否有加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电机不转后,电源端的电压有没有检测过?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吧,来源或者是单片机供电,或者是PCB走线。
很明显,电机负载比舵机大,而舵机单独,描述可以正常工作,接电机,可能有稍微严重点的火化、比较大的电流啊什么的都可能对单片机产生各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