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

楼主(2019-11-21):
将C20更改为100nF后输出采集图形是
幅度很大,20mv。
C20是2.2uF幅度比较小4mv。但测量响应比较慢。
取值100nF测量响应快,不稳定,能是其稳定和响应快改动建议

网友A(点评):
这是噪声。0.1UF带宽就大了,

楼主:
1uF用过,幅度没变,测试响应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uF用过,幅度没变,测试响应慢了

把电源整好,把布线屏BI做好。

网友B:
高频噪声干扰太大,电源和接地优化一下,然后就是输入了

网友C:
这是个低通滤波的电容, 改变会影响带宽。

网友A:
图纸没画错的话,放大倍数4000,很大程度输入引发的,太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看输入信号的地,接到哪里,应接到运放正输入端。

输入信号与运放正输入是共地的

网友E:
40K/10=4000
这么大的倍数,这个噪音算正常了。
应该就是100Hz的高频分量干扰,这个得从输入、传输那去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共地。你要让地线上的杂噪,不要跑进运放的输入端。

这样的话,如何处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得看输入信号的地,接到哪里,应接到运放正输入端。

king哥,这怎么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