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荷转电压放大器opa 12u9k

楼主(2019-11-21):
我们公司的电荷放大器,我根据电路板,绘制了这个电路图,但是看不懂啊!想知道输出电压公式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好象没有找到这个器件的手册, 有没有弄错,可有上传这个器件的手册来供大家分析吗

网友B:
你的电路应该没描对.

楼主:
确实描绘错了 下面这个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应该没描对.

谢谢,提醒确实描绘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没有找到这个器件的手册, 有没有弄错,可有上传这个器件的手册来供大家分析吗 ...

图纸描绘错了,正确的图纸,重新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描绘错了 下面这个才是对的

还是错的吧,导致电何灵敏度很低的。不知什么样的规格,电阻这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错的吧,导致电何灵敏度很低的。不知什么样的规格,电阻这么低啊。 ...

石英压电传感器,用来测量 车辆重量的,我们公司是做 高速公路不限速称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石英压电传感器,用来测量 车辆重量的,我们公司是做 高速公路不限速称重 ...

电荷转换为电压后  还要进行放大,不知我画的对不对,现在只知道推导公式 Q/RF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荷转换为电压后  还要进行放大,不知我画的对不对,现在只知道推导公式 Q/RF  ...

电何放大器应是电压电何比,Q/C. 不对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何放大器应是电压电何比,Q/C. 不对路啊。

我填错了,Cf  反馈电容  请问 Q/C 适用于大多数电荷放大器电路吗

楼主:
这是我在仿真电路里,做的电路图  一个20000pf的电容 一个1.5V的电池,电容充完电。 断开, 放电的电荷量 给运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仿真电路里,做的电路图  一个20000pf的电容 一个1.5V的电池,电容充完电。 断开, 放电的电荷量  ...

@zyj94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错的吧,导致电何灵敏度很低的。不知什么样的规格,电阻这么低啊。 ...

如果有时间 您能帮我重新看一下吗?我重新更新了一下图纸 电阻改了120K。

网友B:
感觉还是没描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没描对

之前电脑传了,不晓得为啥子 没传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电脑传了,不晓得为啥子 没传上去

此电路,最好把R2R3跟CF并联,R1可以小,R2R3可以大,跟带宽跟电压电何比有关,要符合容扩抗远小于R2R3的阻抗。R2R3支路阻值的选择是为了稳定负反馈,防止有直流信号输入,没有此支路,输出为包和。有的直接把R1用电容隔直。

网友C:
1/RC决定带宽,1/C决定电压电何比,要根据设计目标均衡此二个阻容器件参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电脑传了,不晓得为啥子 没传上去

就是这个图,感觉还是不对.

网友D(2020-03-01):
引用 网友C:
1/RC决定带宽,1/C决定电压电何比,要根据设计目标均衡此二个阻容器件参数了。 ...

@zyj9490 请教一下,也就是说要是提高带宽的吧R变小? 提高电压/电荷转换比,的降低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zyj9490 请教一下,也就是说要是提高带宽的吧R变小? 提高电压/电荷转换比,的降低C? ...

是的,RC决定了响应时间,及对低频直流的信号抗干扰能力。这叫要估算好信号的频率谱,压电信号一般指的是交流信号,要滤除直流分量。有一个零 点0,有一个极点1/RC,V/Q=RF*S/(1+S/W);W=1/(RF*CF).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荷转换为电压后  还要进行放大,不知我画的对不对,现在只知道推导公式 Q/RF  ...

差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