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z! System Error

楼主:
Time: 2024-03-29 00:48:42 +0000 IP: 54.165.248.212 BackTraceID: 60f125d5ebafb29a70349db17d0be48b

protocol error, got 'a' as reply type byte

PHP Debug

No.FileLineCode
1forum.php71discuz_application->init()
2source/class/discuz/discuz_application.php70discuz_application->_init_cron()
3source/class/discuz/discuz_application.php564discuz_cron::run()
4source/class/discuz/discuz_cron.php27discuz_process::islocked(%s, %d)
5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18discuz_process::_find(%s, %d)
6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39discuz_process::_cmd(%s, %s)
7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56discuz_process::_process_cmd_memory(%s, %s, %d)
8source/class/discuz/discuz_process.php69memory(%s, %s)
9source/function/function_core.php1912discuz_memory->get(%s, %s)
10source/class/discuz/discuz_memory.php97memory_driver_redis->get(%s)
11source/class/memory/memory_driver_redis.php49Redis->get(%s)
12source/class/memory/memory_driver_redis.php49break()
suggestion_user
suggestion
bbs.21ic.com 已经将此出错信息详细记录, 由此给您带来的访问不便我们深感歉意

楼主(2019-11-25):
引用 网友A:
一般猪理解不了。
高人。
巧妙应用了戴维宁,诺顿定理。

nmsl你在这里抖机灵?
**

网友B:
引用 楼主:
nmsl你在这里抖机灵?
**

图怎么没了?

开始有人骂人,觉得这论坛和某些贴吧里面一样乌烟瘴气,没啥意思,不想玩了,就删了

网友B:
什么人都有,大神也是很多,水平挺高

网友C:
采用维宁原理,若顿原理,只能写到这里一步,(R4//R5//R6)(VIN/R4+2.5/R5)(1+R2/R1)=VOUT

网友B:
V+和V-的戴维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放大增益用电阻并联的很不直观,用楼上9490的一目了然,9490是我上次回复中跟你提过的,您可以多向他学习 ...

我是看楼主,脸皮薄,被人说下,就把好东西给删了。我还有印象,给补下来了。
我也在思考表达式的电路意义,的确不太好理解。
还是按照(1+R2/R1)的模式靠谱点。
对于你的学习方法,我是赞同的,以前是看ti的运放图集。
现在已经开始背诵lm358,tl082,pmos两级运放及比较器。也是我以后分立元器件的基础。也是以后碰到运放稳定性问题的后备手段。

@叶春勇 :嗯嗯输入阻抗很大,直接忽略不计了
@13465817889 :肯定有变化,但是根据电阻分压 Rmcu/(1k+Rmcu ) 当Rmcu(单片机的输入电阻)很大,又可以忽略不计。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个电路原图右边输出还有一个1K的电阻然后接着MCU的DAC,后面这个1K的电阻会不会分压导致最终IO接口得到的电压稍微变化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说是猪,我一点也不反感,反而认为他有眼光,二十几岁时我自称是猪。电视动物星球节目中,形容猪是有勇 ...

这是一种人已经达到上限的心态。
而你的心态,是有弹性的,是有阳气的,是开发的。所以预测你没有达到上限。

网友E:
言归正传。

楼主所看的那种写法,实际上并不标准,所以没有必要去模仿。

如上图所示,电阻RF和RG构成的表达式,写成1+RF/RG就够了,没必要弄出个并联再除以个电阻。

传递函数中的表达式,标准模式有三大类:

① x(1+y/z)形式,例如AV=A0(1+tao1/tao2),1+R2/(R1//R3)
② 电阻的串并联形式:R1+R2//(R3+R4),这里千万别画蛇添足,把它展开。
③1+s(a+b)+s^2(c*d)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