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路加法器之间信号干扰

楼主(2019-11-21):
     使用运放加法器对6路交流信号进行电平平移,发现处理后的信号相互干扰。比如说CH1的信号会干扰CH2的信号,在CH2信号里面能够看到CH1传递过来的小干扰信号。
     求各路大神帮分析一下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如果同相加法器,则通道串扰是理论上就存在的。
要想最大程度消除互相影响,原则是必须采用反相加法器。
因为反相加法器的参考输入电平是0电平,所以,反相加法器可以有效消除各加法通道的串扰问题。
如果你采用的本来就是反相加法器,则就检查线路设计并换速度更高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相加法器,则通道串扰是理论上就存在的。
要想最大程度消除互相影响,原则是必须采用反相加法器。
因 ...

我用的是同相加法器
我改下电路试试反相加法器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同相加法器
我改下电路试试反相加法器看看,谢谢 ...

那就对头了。
反相加法器,运放同相端接的是GND,然后各输入通过加法电阻接入反相端,输出--反相端是反馈电阻。
根据运放虚短原则,这时候,反相输入端=GND,各加法段等效一个电阻接到GND,所以,各加法通道无论什么信号,只流到GND,当然各通道就不会互相串扰了。

网友B(点评):
反相不是没有,比同相要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头了。
反相加法器,运放同相端接的是GND,然后各输入通过加法电阻接入反相端,输出--反相端是反馈 ...

嗯嗯,感谢指导
反相加法器输出的负压信号如何变成正压信号呀?对信号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指导
反相加法器输出的负压信号如何变成正压信号呀?对信号精度要求比较高... ...

没什么技巧,需要多路加法且对串扰关心的,只能使用反相加法器,由于输出信号被反相,所以,只能采用另一个反相器来完成信号相位的拨乱反正,除了上面这样,还真没什么更好发的办法了。

网友C:
本来就要混在一起的信号还怕什么干扰。。

网友D:
加法器信号会连接到一起, 有相互干扰也是可能的。 或许你增加隔离措施, 但成本就不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技巧,需要多路加法且对串扰关心的,只能使用反相加法器,由于输出信号被反相,所以,只能采用另一 ...

好的,我研究一下,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要混在一起的信号还怕什么干扰。。

信号是独立的,不能混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法器信号会连接到一起, 有相互干扰也是可能的。 或许你增加隔离措施, 但成本就不会好了 ...

一般采用什么样的隔离措施呀,电源隔离吗?还是...

网友E:
1、用反向和同相都有各自的问题:同相的性能受限于放大器的CMRR,反相的输入阻抗不会太高。
2、受干扰是因为的几个通道源的输出阻抗高,每个通道buff一下变成地阻输出就不会影响到输入级。
3、几路源直接输入同相加法器,我怀疑你的源甚至都没有灌电流的能力。解决方案同2。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用反向和同相都有各自的问题:同相的性能受限于放大器的CMRR,反相的输入阻抗不会太高。
2、受干扰是因为 ...

有可能是源输出阻抗的问题,我每个通道源都加了10K电阻,我改一下试试看

楼主(2019-12-25):
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因为项目有所变动,没有来得及修改、验证方案。在此统一回复一下,方便后续看帖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