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大家看看我这个电路科学吗?

楼主(2019-11-21):
过压保护电路(超过36V,切断给下级电路的输入)
输入信号是40sin(x)
就是幅值为40的正玄波,用来模拟最高电压为40V的供电。
用的三极管是SS8050,不知道能否扛的住这个电路啊,电路下级需要的功率是最大10W。大家说用这个三极管能扛得住吗?

楼主:
仿真的是没毛病的。大家看看如果实际电路能否扛得住后级的要求。

网友A:
仿真没问题。
但是,40V用8050,余量太小了,这个型号得换。
至于输出驱动的管子,一个to92的NPN,算算看,36V,10W则电流=0.27A。
导通时刻,管子压降是BE结电压加R9压降,这里最起码1V左右吧。0.27W,直接热得受不了了。安全点换个贴片的PMOS,改改线路,0.27A电流则基本上不会发热。一个sot 23小贴片搞定。

楼主(点评):
因为我看手册说8050最大可以通过1.5A电流。才选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有毛病。实际上Q2极易挂掉,Q2基极必須再串联限流电阻。仿真不会告诉你它挂掉,必須人工判断。 ...

嗯,科学。哈哈,还真有这种可能,加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问题。
但是,40V用8050,余量太小了,这个型号得换。
至于输出驱动的管子,一个to92的NPN,算算看, ...

是的,确实8050可能有问题。其实这个电路工作电压在6V到36V,客户说要能超过36V切断供电。所以就有了这个电路。

楼主:
先搭建个电路实际测一下效果,看看到底发热不发热

楼主:
因为如果真的超过36V后,电路切断了。而且他们的电路肯定有问题,额定电压是24V,高于30V都不正常。

楼主:
所以我这个保护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增加个基极电阻,保护一下基极。

网友C:
电源控制开关电路一般都用PNP或者Pmos,你用NPN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控制开关电路一般都用PNP或者Pmos,你用NPN合适吗

这就不知道到底合适不合适了。临时能想到的逻辑组合就这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控制开关电路一般都用PNP或者Pmos,你用NPN合适吗

我实在想不到怎么搭配PNP实现这个功能的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想不到怎么搭配PNP实现这个功能的电路了。

你这电路稍微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稍微改下就可以了

大佬,改一个出来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改一个出来看看啊。

图中的参数按照你的要求设计

网友D:
这个电路不错啊, 可有简单地用于过压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在想不到怎么搭配PNP实现这个功能的电路了。

这样改,当D29击穿,Q40导通,Q39被截止,Q38也截止,输出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当D29击穿,Q40导通,Q39被截止,Q38也截止,输出归零。

不错,这就可以用一个PNP作为控制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不错啊, 可有简单地用于过压保护了

多谢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仿真有毛病。实际上Q2极易挂掉,Q2基极必須再串联限流电阻。仿真不会告诉你它挂掉,必須人工判断。 ...

像SS8050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不能超过多少mA呢?好像datasheet没见过这个参数。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通常有标注。沒注明可以Ic_max的十分之一。但最终必须[1v×Ib+Vce×Ic]

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