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在RS485等串行数据接口中的保护应用

楼主(2019-11-21):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串行数据接口在具体应用设计上,接口传输线通常暴露于户外,因此极易因为干扰、电压不稳、负载短路、安装接线错误、雷击等原因引入过电压、过电流等损坏接口电路。一旦过压引入,就会击穿损坏。在有强烈的浪涌能量出现时,甚至可以看到收发器爆裂,线路板焦糊的现象。
因此过流保护和防雷击保护成为各串接口设计必须要考虑的。通常如下参考图所示,使用自恢复保险丝TVS管作为的过流保护和防雷击保护。
当有过电流或雷击事件发生时,产生的过电流、过电压由A/B线引入,经过自恢复保险丝,然后GDT作为初级共模防护,通常GDT可以承受10KA(8x20us)浪涌冲击。之后残压已经大大降低到1KV以下,然后TVS管作为二级保护进行共模/差模保护,到收发器的电压被钳制在12V以下,同时,通过A/B线上的上拉电压可以保证A/B线上的电压保持在高电平,而实现对收发器的过流和浪涌保护。
     通常,对于4KV以下过电压,可以省去初级保护—--GDT。单用TVS就能实现浪涌保护的要求。当RS485总线安装错误或与电力线(例如220VAC)搭接短路时。A/B线上的自恢复保险丝可以提供短路保护。
本文出自深圳市阿赛姆科技有限公司转载请说明出处及链(http://www.asim-emc.com/)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瞎扯淡。自复保险那点儿耐压用来防雷简直是弱智儿童的行为。

网友B:
“当RS485总线安装错误或与电力线(例如220VAC)搭接短路时”    线接反了没啥关系,如果接到220v上去了,自恢复一点用都没有。自恢复都是有耐压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