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电机一停就再也不能动

楼主(2019-11-21):
电机一停就再也不能动

网友A:
怎么个停法?

网友B:
是啊,你一锤子下去肯定再也不动了,呵呵

楼主:
呵呵,断电、pwm结束造成的那种

网友B:
啊?就是说再上电或者再输入pwm也不动?

楼主:
是啊,除非重新开始程序

网友C:
能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机吗?

这样熟悉的能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分析!

楼主:
电机型号我不知道 是云台里面的步进电机四相五线的

网友D:
频率如果降低了,那么是不是转动起来会容易

楼主:
那速度就跟不上了,有时候他一停,就不继续了

网友E:
产生的PWM最后一个波形没有完整所致

楼主:
嗯,因为我测试的是时停时走的,有时候能走,有时候就来回开关两次才能走

楼主:
在仿真的时候,有一个全速运行嘛,还有一个暂停,来回按

网友E:
你试试频率降下来

楼主:
嗯,来回开启是可以动的,可能是不是频率低了,一个脉冲给他的“力量”也大了呢

网友F:
这个解决 办法是没有给足脉冲时间(即脉冲周期),增大周期寄存器 和比较寄存器(占空比50%就可以了)

楼主:
嗯,有的人说TBCLK大(频率),如果脉冲时间周期一样的话,那个步进电机转动的会有震动,而TBCLK小,步进电机会转动的“稳”

楼主:
注意 你要会计算“真正给电机的脉冲周期”,从前我就算错了  还以为周期寄存器大小无关紧要,只要与比较寄存器成2:1的形式就好了,那是错误的

网友G:
呵呵,楼主总结的不错嘛

网友H:
是上电瞬间吗

网友I:
这电机是步进电机的么?

网友J:
给足脉冲周期,增大周期寄存器 和比较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