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应该采用寄存器的哪位判断呢

楼主(2019-11-21):
(无正文)

网友A:
你现在用的什么

楼主:
while(Spib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0){}
种BUFFULL_FLAG只是数据移到SPIDAT中置位,并不能完全说明,数据发送完成

楼主:
while(SpibRegs.SPISTS.bit.INT_FLAG!=0){}
用这种种NT_FLAG判断,就发现老是卡在判断这个语句上,不往下执行了,请问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B:
SPI总线的发送数据的,可以不用这个判断完成的动作

网友C:
用 BUSY_FLAG或者IDLE_FLAG去判断,你看看状态寄存器里面有没有其中之一

网友B:
是模拟的spi吗

网友D:
SPI_I2S_FLAG_TXE)

网友A:
SPI状态寄存器SPSTATSPIF

网友E:
我User Guide已经跟着跑过一遍了,但是对于有些细节的地方还是不太理解。我还是希望能多跑些例子多理解下。

网友F:
模拟SPI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设计。

网友B:
这个数据有一定延时就可以完成。

网友F:
都有标志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