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陶瓷谐振器和晶体谐振器

楼主(2019-11-21):
陶瓷谐振器和晶体谐振器 两种谐振器有啥区别?

网友A:
里面的振子和外壳不同,陶瓷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陶瓷的,晶体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水晶的

网友B:
所以叫晶体谐振器,也叫晶振

网友C:
陶瓷谐振器一般用在低端产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产品,陶瓷谐振器一般的精度是0.5%,0.3%,0.1%,

网友D:
晶体谐振器的精度一般是30PPM,20PPM,10PPM,5PPM,PPM也就是百万分之几,一般国内现在用的是30PPM较多.

网友E: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频率精度要高于陶瓷谐振器,但成本也比陶瓷谐振器高。

网友A:
陶瓷谐振器所能提供的频率稳定性不如晶体谐振器。

网友F:
晶体谐振器相对于晶体振荡器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 差

网友G:
陶瓷谐振器其实类似于石英晶体

网友H:
陶瓷谐振器和晶体谐振器的区别
他们的功能都一样,原理也是一样.主要是材料不同,里面的振子和外壳不同,陶瓷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陶瓷的,晶体谐振器,里面的振子是水晶的,所以叫晶体谐振器,也叫晶振.另外外壳也不同,做工也不同,陶瓷谐振器一般用在低端产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产品,陶瓷谐振器一般的精度是0.5%,0.3%,0.1%,晶体谐振器的精度一般是30PPM,20PPM,10PPM,5PPM,PPM也就是百万分之几,一般国内现在用的是30PPM较多.

网友I:
你就记住,陶瓷用在便宜货上就行了。玩具上。

网友J:
原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K:
精度上差多少

网友K:
可靠性是不是也不一样

网友L:
那肯定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