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马上上电,i2c配置不进去

楼主(2019-11-21):
板子断电放置几分钟后,i2c配置顺利,如果断电后马上上电,i2c配置不进去,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查查是不是复位的原因

网友B:
如果没有复位,那么上次的配置就不会失效。

网友C:
可能是断电时,因板子上大电容等储能元件影响,实际芯片上的电压不会马上跌落,快速上电时,不能保证可靠复位

网友D: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复位信号

网友E(2024-01-15):
嗯,结贴吧

网友F:
电容没有彻底泄放

网友G:
具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楼主也没有说明一下

网友E:
可能需要检查您的电源配置及控制器的启动序列

网友H:
硬件故障,如损坏的I2C硬件或连接器,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I:
电磁干扰(EMI)或电源瞬态导致的?

网友J:
什么是IIC配置不进去?没明白呢。

网友K(2024-02-28):
有可能没有复位成功

网友L:
应该是复位不完全导致的。断电后由于电容,导致VCCD的电压由1.8V降到1.4V左右后接着电压又恢复了。这个时候比较危险的。

网友M:
没有完全复位的原因吧?

网友N:
是不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