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弄都通讯不了

楼主(2019-11-21):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什么奇怪的现象

网友B:
测量信号的电平了吗

网友C: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C:
是I2C的地址没有配置正确吗

网友D:
信号正常才能保证工作。

网友E:
IIC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C:
参考别人的代码看看怎么样

网友C: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D:
可能是iic的地址不正确。

网友F:
I2C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在IO引脚上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H:
iic硬件没有坏掉吗?

网友B:
通信是否有数据返回?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测量了吗啊?

网友D:
有可能是I2C的驱动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I:
你的通信不了是什么现象?

网友E:
测量了电平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J:
不好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K:
看看这个手册的寄存器配置。

网友E:
如果数据不能传输可能芯片的问题。

网友G:
使用逻辑仪器捕获数据看看。

网友L:
建议楼主逐个进行检查问题。

网友M:
上拉电阻加载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