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库函数编程我怎么得到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呢

楼主(2019-11-21):
想用STM32F103做8通道信号的连续采集。ADC设置在连续扫描模式,想问.如果不用DMA,使用库函数编程我怎么得到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呢

网友A:
这个库函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返回最近的一次规则组的采样结果,意思是如果我没有及时读取,那我之前采集到的数据就已经丢失了吗?

网友A:
如果,用DMA采集,我设定了DMA的存储大小,但我还想对采到的数据做简单地处理,那采用循环模式,会不会发生我还没处理完上一次的数据,它就已经被覆盖了?

网友B:
如果用连续扫描模式,最好配合DMA,用软件查询或中断的方式时序不好保证。

网友C:
数据是否被覆盖,要看你的处理时长和采样率,以及应用方面的要求。

楼主:
用定时器中断行吗

网友D:
详细说说,在定时器中断里怎么做?

网友E:
不知道你几个通道,少于4个用规则采样一轮转换完会有中断.

网友F:
没用对啊,官方例程应该有啊,你看看人家操作流程。

网友A:
你好 求教一下 用AD规则多通道转换时,
1)采用中断的方式   是每个通道转换完成都会触发中断还是 全部通道转换完了 触发一次中断
2)若是后者 那数据全被覆盖掉  只剩最后一次的 多通道有什么用
我自己验证是后者  覆盖掉的数据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G:
转换完成会有标志位啊

网友H:
对了 读取相应标志位就行

网友I:
我自己都是用的while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