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HY到RJ45的TX和RX是不是要等长?

楼主(2019-11-21):
从PHY到RJ45的TX和RX是不是要等长?

楼主:
有什么理论依据?

网友A:
不知道,百度一下

网友B:
是的吧  要平行好像还

网友C:
TX+和TX-,RX+和RX-等长就可以了吧

网友D(2024-01-17):
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吧,取决于实际应用场景和布线需求。

网友E:
最好进行等长处理

网友F:
这个最好等长,不等长容易丢帧,实践的结果

网友G(2024-02-29):
TX和RX信号线的相对长度差异较小是为了维持通信稳定性和时序完整。尽管要求并非绝对等长

网友H:
最好是要等长处理的

网友I:
尽量等长最好。

网友J:
一般要是没有干扰的话,可以不用等长吧

网友K:
等长当然是最好的啦

网友L:
PHY到RJ45的TX和RX线路通常需要保持相对等长,以确保信号的同步和稳定性

网友M:
因为在高速数据传输中,信号的传输时间会受到线路长度的影响,如果TX和RX线路长度差异过大,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或者时序问题

网友N:
建议还是等长操作,不过不等长估计也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O:
其实容易出现时序错误,所以等长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网友P:
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通常会要求PHY到RJ45的TX和RX线路保持相对等长

网友Q:
一般都是设计等长的啊,因为要让信号比较稳定的啊

网友R:
之前设计的时候好像就没考虑过等长的问题,哈哈

网友S:
能做到等长最好了,不然有些时候跑不到最高的速度的

网友T:
收和发差分对线之间不需要等长,差分对内需要等长。

网友U:
我感觉几乎等长就可以了,不用完全等长吧。

网友V:
最好等长处理,要不然出问题了可不好找。

网友W:
我感觉超过100MHz获取距离远,最好就画成等长

网友X:
差分线一般是等长设计有利于通讯稳定

网友F:
其实一般是RX内部等长,TX内部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