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标准库函数报错

楼主(2019-11-21):
怎么修改

楼主:
编译显示:
main.c(31):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RCCU_PCLKConfig(RCCU_Div_2);              //PCLK2=24MHz APB2 periph
main.c(32):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RCCU_FCLKConfig(RCCU_Div_2);              //PCLK1=24MHz APB1 periph (fast)
main.c(74):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HDLC_Init_Xmit(HDLC_NRZ);                  //NRZ coding used
main.c(77):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HDLC_Init_Recv(HDLC_PAE | HDLC_R_NRZ);
main.c(95): warning:  #223-D: function "printf" declared implicitly
        printf("rcvbuffer= %s\n\r",HDLC_RECEIVEBUFFER_BASE_LO+1); //print received buffer
main.c(99): warning:  #223-D: function "printf" declared implicitly
        printf("Test 1 Loopback failed\n\r");
main.c: 6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timers.c...
timers.c(85):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RTC_ITConfig( RTC_AIR | RTC_GIR, ENABLE );
timers.c: 1 warning, 0 errors
assembling STR71x.s...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0404 RO-data=44 RW-data=20 ZI-data=1740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hdlc.axf" - 0 Error(s), 10 Warning(s).

部分报错函数程序如下:

HDLC_Init_Xmit(HDLC_NRZ);                  //NRZ coding used

//Set up Receiver
HDLC_Init_Recv(HDLC_PAE | HDLC_R_NRZ);

网友A:
标准库函数怎么定义的

楼主:
void HDLC_Init_Xmit(HDLC_TCTL_Flags Flags);
void HDLC_Init_Recv(HDLC_RCTL_Flags Flags);

HDLC_NRZ定义为HDLC_TCOD_ENC枚举类型

HDLC_PAE定义为HDLC_RCTL_Flags枚举类型
HDLC_R_NRZ定义为HDLC_RCOD_ENC枚举类型
这些都是标准库函数,,程序也是官方提供的函数没做任何修改

网友B:
这是警告,不是错误,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C:
当然能改更好

网友D:
警告可以暂时先不用管的!

网友E:
是用哪个编译工具的?

网友F:
如果是KEIL,把C++ CODE中的 C99Mode打勾,选中后确定。

楼主:
试了,没有,并报了两个错误

网友G:
什么错误,贴上来看看

网友H:
warnings可以忽略,Error(s)就不行了

楼主:
linking...
.\hdl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TC_CounterValue (referred from timers.o).
.\hdlc.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WDG_CntOnOffConfig (referred from timers.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2 error messages.

网友H:
可以生成目标代码就OK了,警告有时候不是错误,,就是提醒

网友I:
这两个函数如果已经定义了,就把这两个函数声明一下。这是一个普通错误。

网友J:
void HDLC_Init_Xmit(HDLC_TCTL_Flags Flags);
HDLC_Init_Xmit(HDLC_NRZ);                  //NRZ coding used

如果HDLC_NRZ不是HDLC_TCTL_Flags类型,那么就会出现上面的警告.
严格点的编译选择,甚至视这个是个错误.

如果你确定HDLC_NRZ可以传递给HDLC_Init_Xmit()函数,那么你可以这么调用
HDLC_Init_Xmit((HDLC_TCTL_Flags)HDLC_NRZ);

至于枚举类型之间做运算动作, 加减,与或等, 绝对是非法的,^_^.

main.c(95): warning:  #223-D: function "printf" declared implicitly
是因为你在使用printf的时候,没有此函数的原型.
在这之前 #include <stdio.h>即可.

网友K:
看结果啊,运行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L:
警告不是错误,继续编译完成的。就是提示可能有错,比如数据类型不匹配。

网友M:
是不是有的头文件没有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