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与外接MAX30102的I2C通信

楼主(2019-11-21):
用到MAX30102模块,使用的核心板是STM32F103C8T6。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该模块的工作电压为1.8V,I2C上拉电阻接的是1.8V,然而我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为3.3V,直接连接并不能进行通信。

网友A:
将上拉电阻的电压接到5V

楼主:
但是由于模块的工作电压为1.8V,所以在释放总线的时候导致SDA的输出高电平电压到不了3.3V,只能到1.6V左右。
因此现在我的单片机与MAX30102并不能进行通信。

楼主:
外接两个场效应管和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网上搜索下,很简单的,电平转换IC也是有的

网友C:
加个电平转换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D: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E:
用上拉电阻就行

网友F:
一般都是接的上拉电阻 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接到5V  接3.3应该就ok

网友G:
我觉得楼上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H(2020-06-20):
MAX30101采用1.8V单电源工作,独立的5.0V电源用于内部LED,通过标准的I²C兼容接口进行通信。可通过软件关断模块,待机电流为零,允许电源轨在全部时间保持供电。

MAX30102。采用一个1.8V电源和一个独立的3.3V用于内部LED的电源,标准的I2C兼容的通信接口

MAX30105采用1.8V单电源工作,独立的5.0V电源用于内部LED,器件通过标准I2C兼容接口通信。可通过软件关断模块,待机电流为零,允许电源轨在全部时间保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