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系列的串口FIFO怎么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11-21):
TX_FIFO 发送用一个16字节的FIFO做缓存来降低CPU的中断数量

楼主:
RX_FIFO 接收用一个16字节(每个字节加3个比特的错误比特)的FIFO做缓存来降低CPU的中断数量.
TX移位寄存器此模块控制移位正在发送的数据串行输出.
RX移位寄存器此模块控制移位正在接收的数据串行输入.
Modem控制寄存器该寄存器控制与MODEM 或者数据传输转换器(或者一个MODEM模拟器)的接口.
波特率发生器将外部时钟除以一个除数来获得需要的波特率时钟,参考波特率方程.
IrDA 编码IrDA 编码控制模块.
IrDA 解码IrDA 解码控制模块.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该域是是一组寄存器,包括用于发送和接收的FIFO 控制寄存器(UA_FCR),FIFO 状态寄存器(UA_FSR),和线控制寄存器(UA_LCR)。超时控制寄存器(UA_TOR) 应用于标识超时中断产生的条件。该组寄存器还包括中断使能寄存器(UA_IER) 和中断状态寄存器(UA_ISR) 来使能或者禁止中断响应并且识别发生的中断。共有7种中断: 发送FIFO为空中断(THRE_INT),接收阀值到达中断(RDA_INT),线状态中断(校验错误,帧错误和break中断)(RLS_INT),超时中断(TOUT_INT),MODEM/唤醒状态中断(MODEM_INT),缓冲错误中断(BUF_ERR_INT)和LIN接收break域中断(LIN_RX_BREAK_INT)。

网友A:
头文件这么说的

网友A:
只有判断是不是满了。没有函数调用它。希望有个例子说明一下啊。

网友A:
上面两种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GET和IS的区别

网友A:
懂了,一个是变换成那个位,然后就只剩一个位的值了,类似布尔变量,不是0就是1,另外一个是一个位多的数,不是0就是一个大于1的数,这个数可能是1,2,4,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