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STM32是直接学HAL就行了吗

楼主(2019-11-21):
还用不用学寄存器版本的和标准库的。

网友A:
想快点上路,就HAL走起。

网友B:
直接hal吧,用的多学习资料就多

网友C:
HAL是优化效率最差的

网友D:
STM32CubeMX 直接生成的就是 hal

网友E:
HAL库是以后的方向

网友F:
还在用标准库

网友G:
以前的项目用的STM32f0x1系列的单片机,使用的库为非HAL的标准库

网友H:
以前的库是底层外设驱动文件,现在cube的库还是包含底层外设驱动

网友I:
标准库现在官方都不提供支持了吧

网友J:
HAL的通用性更强,但是代码比较繁琐

网友K:
HAL稍复杂点可能稍灵活点

网友L:
感觉用哪种库都行,解决问题就是好库

网友M:
HAL库把很多需要在应用中实现的功能都封装了起来

网友N:
HAL库就是为了方便移植

网友O:
对它的函数调用的繁杂深感不妥

网友C:
标准库熟练的,就用标准的。

网友A:
从标准库转换到HAL库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P:
是不是Flash不一样。

网友I:
从跨系列开发和长期代码维护看是个方向

网友J:
还是用标准库或寄存器来完成会更好一些。

网友Q:
还是喜欢用标准库

网友R:
对新手来说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E:
现在的库是HAL库,隔离了对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S:
只用STM32的话,HAL库就可以了,而且一般项目也不没有太严格的时间带宽。

网友F:
如果不习惯寄存器的话,就做不到换芯片也能很快上手。

网友T:
强烈建议进入互联网IT,不要进制造业,嵌入式的坑了,夕阳行业,待遇低

网友U:
我都是STM32CubeMX 直接生成 hal,然后就直接搞寄存器了。不过建议直接LINUX

网友V:
直接用 HAL库,同时要具有一定的优化的能力,对速度有要求的地方可以直接用寄存器控制

网友W:
只要用得起来,都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X:
官方推荐,还是跟着官方走吧!

网友Y:
直接HAL库吧,后面写多了寄存器自然就懂了

网友Z:
没去看外设庞大程度,是要这么学的。

网友AA:
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AB:
我都是用cube生成的代码

网友AC:
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看的cube直接生成的代码

网友AD:
在nucleo板上跑跑官方代码 上手快

网友AE:
楼上的 我跑过 不过还是没弄明白  感觉代码太庞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