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结果为-1

楼主(2019-11-21):
#include "stdafx.h"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short int i=65535;
                printf("%d",i);
                while(1)
                {}
}

网友A:
格式串 %d 的意思是有符号整型,对于16位二进制数 65535(0xffff),作为有符号数看,就是-1(补码),改成这样就不是 -1 了:
printf("%u", i);

网友B:
实际上这里也是不对的,编译器的类型检查不够严格才会放过去:

网友C:
short int i = 65535;

网友D:
对于 short int,它的取值范围只有[-32768, 32767],这样的语句编译器应该报错。

网友E:
%d 有符号10进制整数
%u 无符号10进制整数

网友F:
你的格式输出选择错了。超界了。

网友G:
是不是应该unsigned int i=65535

网友D:
short int范围是-32768~32767,你给的值超出范围了。

楼主:
为啥没有报错 我用的VS2012

网友H:
Eoor不至于,warning应该是会有的。
编译的时候尽量把warning也都消除掉,很多时候warning是真的有意义的。

网友I:
那输出无符号数的话,应该用什么格式化字符串呢

网友J:
数据格式不对应

网友K:
看你代码 输出结果应该没有问题啊 除非不是你预期的

网友L:
设置成无符号的类型

网友M:
楼主的预期和实际你给的类型的范围不相符

网友N:
换成长整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