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op模式不正确

楼主(2019-11-21):
     进入stop模式后,可以进入外部中断,但不按stop前的程序执行下去。也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stop模式,是switch中某个case进入的。
请教下,可能什么原因?

knk
看不懂你在问什么? 是不能进入STOP模式?还是进入STOP模式后不能唤醒?还是进入STOP模式后自动唤醒?

网友A:
你这是什么mcu

楼主:
赛元的 92F7320

网友B:
没有用过stop模式

网友C(2019-12-21):
为什么一定要整个STOP模式PCON |= 0X02;下面加8个nop();这样搞人都要搞晕,一不留神就忘了下面8个nop();而且STOP模式下是不能仿真的,能不能不让用户自已new一个STOP函数?

网友D(2020-07-01):
解决了没有,我这里,多次进入STOP模式,再进入外部中断,唤醒不能正常运行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有,我这里,多次进入STOP模式,再进入外部中断,唤醒不能正常运行程序, ...

您好,进入stop之前是否有关掉一些外设以及功能模块,退出低功耗之后是否有打开相应的外设以及功能,进入stop模式的语句PCON |= 0x02;后面是否有至少8个_nop_();外部中断唤醒之后程序运行的顺序应该是先运行外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的程序,然后运行8个nop指令,最后继续执行_nop_();后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