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高级语法请教??

楼主(2019-11-22):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宏定义,编译器遇到 TIMER_BEGIN   ON_TIMER   TIMER_END   会去解析成对应的值。
TIMER_BEGIN对应 static WORD  timeLeft[TIMER_NUMBER] = {
ON_TIMER对应0,
TIMER_END 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宏定义,编译器遇到 TIMER_BEGIN   ON_TIMER   TIMER_END   会去解析成对应的值。
TIMER_BEGIN对应 sta ...

也就是  TIMER_BEGIN 等价于“timeLeft[TIMER_NUMBER]”
            ON_TIMER(a, b, c) 等价于“0”
            TIMER_END 等价于“};”

是这么个意思吗?

网友B:
这个叫伪指令,只是用来方便阅读和修改的,你可以在代码中直接用#define后面的内容替换掉前面的内容

网友A:
在C语言中叫做宏定义,不叫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