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与微波相关基本概念及参数(三)——放大器增益

楼主(2019-11-22):
之前,提到过“共轭匹配以及功率增益”,详见

射频与微波相关基本概念及参数(二)——共轭匹配以及功率增益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7806-1-1.html

上述内容针对传输线而言。下面将引入放大器且认为所连接传输线足够短(并非没有)。

网友A(点评):
有相关文档资料么,帖子看起来还是没头没尾的。

楼主:
放大器增益

楼主:
上述同样涉及到了功率增益、转换功率增益和资用功率增益。

1)功率增益

这是实际二端口网络输出功率比输入功率,表征的是实际功率增益。功率增益与源及其匹配无关。

2)转换功率增益

转换功率增益与功率增益不同,其是二端口网络实际输出功率与源资用功率(可用最大功率)之比,表征了最大源端功率下的增益。这是一个常用的增益参数,其反映了放大器能力的实际利用情况。

3)资用功率增益

资用功率增益是完全共轭匹配下的转换功率增益,表征了放大器在给定源前提下最大的输出功率(增益)。资用功率增益与实际负载及其匹配无关,其是负载最佳匹配下的增益。

楼主:
如果放大器是单向的(S12=0),那么相关增益可表示如下

网友B(点评):
如果放大器是单向的(S12=0),那么相关增益可表示如下 ======================================================== 难道放大器还有双向的吗 ?? 给一个双向放大器例子来看看, 原来的输入,现在作为输出。 原来的输出,现在作为输入,输出,输入,任意调换

网友B:
如果放大器是单向的(S12=0),那么相关增益可表示如下

========================================================

难道放大器还有双向的吗 ??

给一个双向放大器例子来看看,

原来的输入,现在作为输出。

原来的输出,现在作为输入,

输出,输入,任意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大器是单向的(S12=0),那么相关增益可表示如下

=============================================== ...

下面给段说明。

网友C:
哈哈,只是简单的抄抄书,在没搞懂的前提下就抄了。

网友D:
射频具体的应用,放弃,只掌握基本概念。以看懂emi报告为主。这个不跟了。

楼主(点评):
EMI检测,知道报告数据意义及其相关标准即可。但若从事相关分析设计,这些基础理论还是需要的。

网友D:
我现在还在学模具设计,电子上的劣势,可以通过其他的地方降低成本。产品不仅有电路板还有外壳,结构设计。都可以降低成本。

楼主(点评):
“外壳”和“结构”等,涉及到诸多EMC问题。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抄那么多书,我就问问你,实际做过几个射频放大器?

网友C:
关键是抄书都不会抄的!
书上的定义是严谨的,不能随便修改,想当然的改两个字,意思可能就大变了。

这些定义别说教科书了,随便百度一下就成把抓的出来。

那个示意图很有个性,还从传输线中间往两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