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圆图——稳定圆(放大器稳定及其判据)

楼主(2019-11-22):
射频和微波放大器的稳定性与通常的低频放大器电路不同。因其含分布参数电路,所以需要使用S参数表征且须考虑相关情形下的稳定性概念问题。

楼主:
这里先考察一个传输线问题如下

楼主:
上述内容提到了负阻,这在射频和微波领域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有负阻的存在,意味着反射系数的模会大于1,这将是导致不稳定的基本原因。

下面以此为源头,给出放大器稳定的定义。

楼主:
放大器的稳定概念

注意上述“单向”前提下,若S11和S22的模都小于1,那么是绝对稳定的。

楼主:
上面所说稳定性有两个概念

1)绝对稳定

任意匹配下都稳定

2)条件稳定

一定匹配条件下才稳定

通常,希望放大器是绝对稳定的,这样在匹配时就无需考虑稳定性问题。

楼主:
放大器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在源和负载史密斯圆图上用稳定圆来刻画,这也是稳定性的图解判据,具体如下

楼主:
下面看一幅实际器件的稳定圆图

楼主:
关于绝对稳定,有若干种判据。下面给出两个常用判据

楼主:
至此,简单介绍了射频和微波放大器的相关最基本概念,后续将视情况给出些具体或专题论述。

网友A:
什么抽象  什么冷僻 你就写什么
什么共轭匹配 什么负阻 什么资用 什么绝对稳定 什么条件稳定 什么反向的S12
对这些冷僻的概念 居然还强调很重要
你是彻底没救了
我保证每一个人看得懂或者愿意看懂你的干巴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抽象  什么冷僻 你就写什么
什么共轭匹配 什么负阻 什么资用 什么绝对稳定 什么条件稳定 什么反向的S ...

"什么共轭匹配 什么负阻 什么资用 什么绝对稳定 什么条件稳定 什么反向的S12"

这些都是最基本概念,如同电路原理中相应的概念。

如果这些都不懂,后续“什么分析”、“什么设计”等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想系统地学这些概念理论,建议找本相关书籍。在此,只是给出“提纲性”的介绍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抽象  什么冷僻 你就写什么
什么共轭匹配 什么负阻 什么资用 什么绝对稳定 什么条件稳定 什么反向的S ...

     H没有一点思维的耦合,全是干巴巴的照抄公式,也不知道他实际做几个放大器,滤波器?
     射频课程讲得好的是台湾的田庆城教授射频课程,网上可以找到全套

网友C:
楼主在是图书馆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