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一例——FET放大器

楼主(2019-11-22):
这里结合射频和微波放大器基本概念理论,将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为简化问题,忽略了FET的反向特性(S12)。

楼主:
FET放大器

楼主:
上例是源和负载都共轭匹配下的放大器,其转换功率增益就是资用功率增益。

楼主:
简单分析

1)最终增益表达式中不含传输线的特征阻抗(Z0),那是因为源和负载都共轭匹配。其实,在传输线很短(相比波长)前提下这个问题还可以用集总参数电路理论分析。

2)最终增益表达式中不含负载及其匹配,那是因为要求负载共轭匹配,意味着其参数将有源和放大器确定。

3)增益不仅由FET的跨导(gm)确定,还由源和FET其它参数确定(含频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增益。

注意上面的第3点,其实这是利用了源端匹配网络的谐振特性,由此可以提高放大器的增益(达到最佳)。

网友A:
ADS用起!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分析见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用起!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分析见鬼去吧!

ADS,当然可以用。

网友B:
我7-8年前写的课程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