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个问题啊 AC7811为什么那么多UART呢

楼主(2019-11-22):
问个问题 车规级芯片 大多是车上用 ,为什么那么多UART,呢?
没整过 不太懂 问一下。

网友A:
汽车行业也并不是对串口需求就不高吧,很多模块也是用的UART协议的,像蓝牙,GPS,然后对于车机,TBOX,仪表等MCU+SOC的系统,至少要有一路UART用于通信,再考虑平常调试的时候打印输出也会用到一路UART。总体也是要个三四路的。

网友B:
应用需求各种各样,有的客户还要有8路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