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48-72V锂电池可识别电池电压充电方案和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2019-11-22):
(无正文)

网友A:
我有方案,你对板子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先一个问题:
72V锂电,其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你明白吧?72*2.7/4.2=46V。
完全落到快满电的48V锂电池开路电压范围。
关键是,锂电池是一个绝对不允许超压充电的电池,超压充电就是玩火。
所以,千万别去考虑只通过端电压、测量内阻什么的来探测电池包充电电压的方案,这真的是在玩火。
有效的方法是,当然的,电池包必须要有的合格的电池充放电保护系统外,你的电池包内部至少配置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会通过485或者类似总线,对外发出电池包规格的串行数据,充电机可以通过串行数据正确的确定被充电电池的规格,从而确定一个合适的电压、电流对电池充电。
当然这个配套的充电机,也必须要有能够通信的必要接口,并根据一个合适的协议,来正确识别。

网友C(点评):
玩啥火呀,锂电池的充电管理和锂电保护是分开的,也就是说有两重保护的。那么就是说充电管理和锂电保护在这里是要分开来看的,不能混为一团。锂电危险,做这一块的大家都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方案,你对板子有什么要求?

可以私聊吗,加QQ47412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一个问题:
72V锂电,其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你明白吧?72*2.7/4.2=46V。
完全落到快满电的48V锂电池开路 ...

电瓶车锂电池72V最低电压放点到不了46V,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放点最低点,不会到下一个阶段的最高点的,所以这个方案是可以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一个问题:
72V锂电,其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你明白吧?72*2.7/4.2=46V。
完全落到快满电的48V锂电池开路 ...

业界的做法就是用差分信号来检测每一单体的电池电压,然再由单片机来处理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