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nA级微弱电流及uVmV电压检测器

楼主(2019-11-22):
nA级微弱电流检测器
   纳安电流检测器/微弱电流检测器/微弱电压检测器/毫微伏电压检测器

           型号  DXM-nA-MES

概述
     DXM-nA-MES-1纳安电流检测器是福州玛格森电公司开发可以精密检测微弱电流,并将可微弱电流转化为电压输出的检测器具。本检测器可以测量微弱电流,具有0.1-0.01nA分辨率。也可以测微弱电压,可测0-10uV-10mV,具有0.1uV分辨率。
电流测量主量程分三档(指标中变换系数也称做灵敏度,灵敏度=输出电压/输入电流)
纳安档  0-1uA,满量程输出电压0-1V,灵敏度1mV/nA ,
微安档0-1mA,灵敏度1mV/nA , 满量程输出1V,灵敏度1mV/uA ,
毫安档0-1A分辨率,1mV/mA,满量程输出1V,灵敏度1mV/mA
以纳安档为例,用户所使用的电压测量设备如有1mV甚至0.1mV0.01mV,就可以获得1nA0.01nA0.01nA的电流,普通的3位半万用表2V档一般可测1mV200mV可测0.1mV,所以外接这些万用表就可测量1nA,乃至0.1nA的分辨率。
其中纳安档是复合档,也作为微弱测量电压档,输入内阻10K,电压测量范围为0-10mV,输入失调0-3uV,输入噪声约0.1uVp-p;输出失调电压电压30uV,噪声约10uV. 放大倍数为100
:被测信号0-10mV,放大后1V,噪声为10uV
本检测器是类似变送设备属性,测量显示需接用户电压表,万用表或AD转换器,视用户使用与应用方式而定。1mV/nA, 1mV/1nA,1mV/1uA,如万用表电压读数为0.053伏,对应的电流即53nA.
本检测器可作为用户某一特定测量系统的精密电流电压变换器,嵌入产品种,如也可将本装置输出的电压连接用户的电压处理板,如AD转换电路。
优势与特点
精度高
采用高精密电子器件,如芯片,电阻,0.05%级别,低温漂电阻。,采用高严谨设计,本装置本身噪声,温漂,失调电压,增益都达到测量级水准,增益为100,误差不超过0.1%0-1000nA档,精度约满量程X0.1%±0.5nA ,0-1000uA精度约满量程X0.1%±0.5uA0-1000mA档,精度约满量程x1%±1mA.
灵敏度高
K指输出电压V与输入电流I的比值,K=V/I 比如nA档,K=1mV/nA,   1uA满量程,分辨率0.1nA。普通3位半万用表电流档最低档位一般2mA,1uA,有扩展到200uA,分辨率才0.1uA。使用本电流检测器作为前置处理,只需用万表电压但,就能测到1nA,
分辨率高
可稳定检测微弱到1nA0.1nA,乃至0.01nA电流,根据外接电压检测表性能,如普通3位半万用表可测1mV电压,可以轻松检测到1nA精度(万用表200mV档,则可有0.1nA分辨率)
性价比高
   普通万用表一般无测量nA0.1nA,安捷伦34401 6位半最低分辨率也只到10nA,具有nA测量的专用表的一般都很昂贵(上万),本设备用几百元价格扩展了普通万用表的电流量程,用户只需用普通手持万用表,台式万用表的电压挡位也能实现微弱电流测量,减免了单一用途高昂的设备添置费,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适用性广:
万用表电流档扩档器;微弱电压测量放大器/电压扩档器;
便携式:本检测器内置CR2032一次性电池,也可根据需要配置3.6V可充电锂电池,视订货需要,功耗低1毫安,如锂电池充电性,一次充电可使用几周。
功能
1、供电方式:标准配置:内置CR2032 ,3V一次性纽扣电池。也可根据用户需要选配3.6V可充电锂电池(订货说明)
产品功耗:有关机开关,关机功耗0工作功耗1.6毫安
2、 电流检测量程:

量程

测量范围
分辨率(与用户外接电压表类测量设备最低电压分辨率有关,以各种万用表为例见表)
灵敏度

(输出电压/输入电流)
备注
nA档

内阻10kΩ
0-1000nA

(输出电压0-1V)
1nA     3位半
1mV/nA

例如输出电压1mV,对应输入电流是1nA,纳安档满量程是1000nA,对应输出电压是1000mV
0.1nA    4位半
0.01nA   5位半
uA档

内阻10Ω
0-1000uA

(0-1V)
1uA     3位半
1mV/uA
0.1uA    4位半
0.01uA   5位半
mA档

内阻 0.01Ω
0-1000mA

(0-1V)
1mA     3位半
1mV/mA
0.1mA    4位半
0.01mA    5位半
说明
内阻:指输入采样电阻
1、 灵敏度:灵敏度或者说转换系数=输出端电压与输入/电流的比值,输入的电流对应输出的电压比值。
产品结构说明

福州玛格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3850156366  QQ    962656871

红色香蕉座:信号输入端扶正极

红色香蕉座:信号输出端正极

黑色香蕉座:信号输出端负极

黑色香蕉座:信号输入端负极

OFF ON SHORT 档选择开关

nA,uAmA档量程开关

OFF ON SHORT 档选择开关
OFF----电源关闭
ON-----电源打开
SHORT----输入插座内部短接,就是输入端信号内部短接,查看输出失调电压时使用
nA uA mA 量程挡位开关
1mV/nA 10k-----nA测量档1nA电压等效输出1mV电压,输入电阻10k
测量0-1000nA电流,拨到改档,最大输入电流1000nA(1uA),输出电压1V.
1mV/uA 1R ------uA测量档 1uA电流等效1mV输出电压,分流电阻10
测量0-1000uA电流,拨到改档,最大输入电流1000uA(1mA),输出电压1V
1mV/mA 0.01R---mA 测量档1mA 电流对应1mV输出电压,分流电阻0.01
测量0-1000mA电流,拨到改档,最大输入电流1000mA(1A),输出电流1V
信号输出端
信号输入端见图示,由两个香蕉头座引入电流信号,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信号输出端:
信号输出端见图示,由两个香蕉头座输出电压信号,红色为正极,黑色为负极
使用说明
      根据电流大小,将拨动开关拨到相应挡位,将电路电流引入输出端,输出端接用户万用表,电压表即可测量。测得电压多少mV,即多少nAuAmA电流。可参看各档灵敏度说明。

楼主:
  https:    //pan.baidu.com/s/1Rr8ZvqWJYWnruPFAjDGSdg   提取码:xr4z

网友A:
够硬核,还能200KHZ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硬核,还能200KHZ响应。

见笑

楼主(2019-12-2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TYlnGV&ft=t&id=609891309368

从nA到1A的都能检测,用电池,研发神器。由于用电池,检测器地是悬空的,不论高边,低边电流都能检测。还能放大uV,毫伏电压,放大倍数100。主要针对研发,试验等检测用途,非常精密可靠。

楼主:
关于这个帖子的问题加QQ962656871 微信13850156366

网友B(2020-03-03):
这不是国外的那个开源方案吗?楼主不标明出处不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国外的那个开源方案吗?楼主不标明出处不厚道吧

,红外测温仪也是这个电路,我这个我这个失调是1uV,0.1uV的噪声,可以跟我这个没的比。布线,温漂,调试才是关键,还有筛选是关键,要有运放筛选设备,可以筛选出失调10.1-0.5uV失调。可以骄傲得说,这个测电流里面国内在0-1000nA级最精确的。

网友:
卖多少钱?外形尺寸多大?

楼主(2020-04-05):
纳安电流检测器尺寸75MMX50MM,具体价格见展示店宝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PTMMzS&ft=t&id=609891309368
如联系旺旺说明是21IC坛友,可适当优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