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arduino的理解问题,有点迷惑arduino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11-22):
请教一下,arduino可以理解为根据特定型号MCU配套一系列函数以简化开发流程的开发方式么?也就是说理论上随便做一块配置好下载端口和供电的MCU的核心板,只要自己以arduino的语法封装好下层的C函数,将其搭载在arduino的IDE上都可以称作arduino板吗?(简单点说就是随便一个直接可以烧程序的核心板,我根据它特定的属性以及管脚把常用功能写好一封装,可以直接调用)

加油

网友A:
arduino是一个开发工具,也是一个系列开发板的名称。是一个开发平台

网友A:
从狭义上说只有arduino官方的板子。或者经过官方认可的板子才能叫arduino。

网友A:
广义上就无所谓了,国内山寨漫天飞
所以也不用计较什么名称,便宜好用最重要

网友B:
硬件:官方Arduino系列板子,基于ATMEL MCU做的一系列开源开发板。国内也有很多山寨兼容品,无法使用Arduino商标但是硬件上是基本一致的(山寨版有不少使用了盗版的FT232 USB转TTL芯片)。

软件:Arduino对底层函数做了二次封装,除了官方硬件的ATMEL的芯片,很多其他流行的芯片也都支持,实现了不同硬件使用统一的Arduino API进行开发。同时它有自己的IDE。

网友C:
ARDUINO包括软硬件,是一个开发平台.

网友D:
Arduino是一个平台,软硬件的结合。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源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平台Bduino,然后你要有足够的经理和能力在广大开发者当中推广

网友E(2020-06-09):
arduino好用的平台,有很多库。

网友F(2020-11-06):
“理论上随便做一块配置好下载端口和供电的MCU的核心板,只要自己以arduino的语法封装好下层的C函数,将其搭载在arduino的IDE上都可以称作arduino板吗?”

Arduino 软硬件都开源,因此可以这么说。但因为“Arduino”本身是注册商标,所以很多商家都会将自己的板子命名为:“xxx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