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资料]
为开发板编译出错

楼主:
void setup() {

#include <deprecated.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MFRC522Extended.h>
#include <require_cpp11.h>

#include <RFID.h>

#include <SPI.h>
#include <Servo.h>
#define Buzzer 4

Servo myservo;  // 创建一个伺服电机对象
unsigned char serNum[5];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wellcome to use!");
    SPI.begin();
    pinMode(chipSelectPin,OUTPUT);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pinMode(NRSTPD,OUTPUT);
    myservo.attach(8);  // 8号引脚输出电机控制信号
    MFRC522_Init();
    myservo.write(0);
    pinMode(8,OUTPUT);
    pinMode(4,OUTPUT);

}
int time=0;
void loop()
{
    myservo.write(0);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str[MAX_LEN];
    status = MFRC522_Request(PICC_REQIDL, str);
    if (status == MI_OK)      //读取到ID卡时候
    {
    status = MFRC522_Anticoll(str);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serNum, str, 5);
      Serial.print("ID:");
      ShowCardID(serNum);
      unsigned char* id = serNum;
      if( id[0]==0x** && id[1]==0x** && id[2]==0x** && id[3]==0x** )
      {
                                myservo.write(90);     // dakaiduoji
                                Serial.println("The Host 1!");
                                delay(1300);
                                myservo.write(0);
      }
                        else if(id[0]==0x** && id[1]==0x** && id[2]==0x** && id[3]==0x**   )
      {
                                myservo.write(90);     // dakaiduoji
                                Serial.println("The Host 1!");
                                delay(1300);
                                myservo.write(0);
      }
                        else if(id[0]==0x** && id[1]==0x** && id[2]==0x** && id[3]==0x**   )
      {
                                myservo.write(90);     // dakaiduoji
                                Serial.println("The Host 1!");
                                delay(1300);
                                myservo.write(0);
      }
                        else if(id[0]==0x** && id[1]==0x** && id[2]==0x** && id[3]==0x**   )
      {
                                myservo.write(90);     // dakaiduoji
                                Serial.println("The Host 1!");
                                delay(1300);
                                myservo.write(0);
      }
                        else
                        {
                                Serial.println("Stranger!");
                                for(int a=0;a<3;a++)
                                {
                                  for(int i = 0 ; i < 1000 ; i++)   //循环100次
                                  {
                                    digitalWrite(Buzzer,HIGH);    //设置输出高电平
                                    delayMicroseconds(100);
                                    digitalWrite(Buzzer,LOW);     //设置输出低电平
                                    delayMicroseconds(100);       //延时100us
                                  }
                                  delay(200);
                                }
                              delay(2000);
                        }
    }
    }
    MFRC522_Halt();
    delay(100);
}
编译的时候总是显示为开发板编译出错

大神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A(点评):
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wellcome to use!"); SPI.begin(); pinMode(chipSelectPin,OUTPUT);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pinMode(NR???、、

网友B(2019-11-23):
把无效的库去掉试试。估计你安装的库不对,或者库没安装对

网友C:
一步步添加代码,从最开始的简单代码开始编译吧,这样找问题会容易很多

网友D(2020-01-13):
好像有,头文件没找到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