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干扰

楼主(2019-11-22):
(无正文)

网友A:
50ns一格,一格有5个波,20M*5=100M。什么东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50ns一格,一格有5个波,20M*5=100M。什么东东

y电容接大地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接大地试过吗?

没有试过。
那在电源输入,信号输出接共模扼流圈,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试过。
那在电源输入,信号输出接共模扼流圈,这样可以吗

在设备交流输入的地方接Y电容?

网友B:
感觉像是从示波器的探头线上耦合进去的,不像是地

网友C:
高频振铃,常见。
你拿一个示波器探枪,直接在设备找一个GND,探枪和探枪GND线共一点接入该GND,就会有这样的信号。
在有开关电源供应的系统中,这样的信号,标准探枪都无法消除这个幅度级别的干扰。
当然有特殊措施,用导电环处理探枪GND,再同点接入,可以非常有效减少该信号波形。
等你处理完探枪,再测量非同点的板子GND,这时候测量结果,才有真正的参考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频振铃,常见。
你拿一个示波器探枪,直接在设备找一个GND,探枪和探枪GND线共一点接入该GND,就会有这样 ...

请教下,导电环是哪种?具体应该怎么处理探枪GND?

网友E:
幅值有±200MV ?时间间隔 3*50NS 左右呗 时间很短啊 像是毛刺类的 加些ESD或者电容会好些

网友F:
感觉是示波器探头耦合

网友G:
你确认不是示波器表笔上的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导电环是哪种?具体应该怎么处理探枪GND?

就是这种。

网友D:
哦,感谢,我们习惯叫接地弹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