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看看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么,总出错0.0

楼主(2019-11-22):
打算设计一个截止频率为100Hz,放大倍数为50倍的放大电路,总出错,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请教大神~!

网友A:
总出错, 但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错?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出错, 但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错?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

不收敛.。0.0

网友B:
后面俩运放停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面俩运放停电了。

还真是很有可能哦, 楼主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