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信号的CLK信号产生辐射干扰,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9-11-22):
(无正文)

楼主: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应该怎弄,我在CLK信号上串了300R@100MHz的磁珠;但是效果不明显

WeChat  (77.93 KB )

网友A:
应该是时钟的环路面积大,另外芯片电源去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钟的环路面积大,另外芯片电源去耦不好

芯片是MTK ,8227L,内部是按MTK原厂的来设计的。我们只是改外围,时钟环路是指的连接器两端的端接电阻是吧,靠近芯片这边原来的电路上是没有加的,后来加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网友B:
你可以 在 LVDS的 时钟和 数据线上串些 小电阻     图上显示的是每个 超标的 频点附近的底噪 都会大  而且有毛刺 个人觉得  是 数据线上的  你只是说出了 测试结果 但是没有 PCB
图 和 结构  所以你只能减小环路的电流来减小 辐射

楼主:
8227L的核心板部分是方案公司画的。我们只是在外围增加部分,我看过核心板,信号从主芯片出来,走的是元件层,中间有隔地,有串磁珠,然后所有信号给都要打过孔到最底层,放测试点,到接口处。之前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没有增加电阻,和磁珠,后面用过共模电感(121R),没有效果。所以就问了方案公司,增加了磁珠,增加了端接电阻,和CLK信号对地电容,只是有一点点的好转,还是过不了测试。
一会我看看能否把核心板拍一些照片传上来。
谢谢帮我分析。

PCB 板图

PCB 板图

原理 图

原理 图

楼主:
我想了解如何去减小这个环路的电流呢

楼主:
这个是核心板出来的LVDS信号的图片。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外面改善。叩谢了

WeChat  (371.98 KB )

背面,紧贴大板子的一面

背面,紧贴大板子的一面

WeChat  (443.49 KB )

元件面

元件面

网友A:
每组差分两边应包地,并每隔1-2cm打地过孔,最重要的是参考平面完整,没有跨分割

网友B:
你在电源滤波后面加个磁珠看看 100Mhz以上的底噪能不能降一些。另外在这些信号线相关的电源上加些1nf或10nf的电容试试,另外就是上楼说的包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组差分两边应包地,并每隔1-2cm打地过孔,最重要的是参考平面完整,没有跨分割 ...

我觉没必要每对差分都包地,但是CLK这对要是要包地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核心不是在主板的PCB走线,是LVDS的线材和TCON板以及source板这几点上

网友D(2020-04-30):
请问楼主你的LVDS辐射超标后面怎样解决的。我碰到的问题跟你一样!

网友E:
1、首先LVDS需要90Ω阻抗线;
2、端口处都需要放置共模电感;
如仍有超标,更换其它规格的共模电感。

网友F(2020-07-14):
引用 网友B:
你在电源滤波后面加个磁珠看看 100Mhz以上的底噪能不能降一些。另外在这些信号线相关的电源上加些1nf或10nf ...

看这图上 包地没有位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应该怎弄,我在CLK信号上串了300R@100MHz的磁珠;但是效果不明显 ...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H:
这是差分信号,为什么是串磁珠呢。
不止是CLK,所有的LVDS数据对和CLK上都就加高速共模电感。

这个很有效果

网友I(2021-11-15):
引用 楼主: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应该怎弄,我在CLK信号上串了300R@100MHz的磁珠;但是效果不明显 ...

1.差分时钟和数据,应该加共模电感而非磁珠;2.差分时钟是否有做阻抗匹配?3.差分时钟的下方,地平面是否完整?以上如果堵不住,那么从排线入手,

网友I:
排线用双层,BOT层用完整地平面,注意连接器的低阻抗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