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有没有使用电压为1.8V 的MCU?

楼主(2019-11-22):
    有没有使用电压为1.8V 的MCU?用来给1.8v SPI Flash(GD25LQ系列) 烧录数据

网友A:
大把,STM8L,STM32L,C8051……
不过,如果只是给1.8V的Flash编程,没必要这么折腾。支持低到1.8V的Flash,一般最高电压会覆盖到3.3V

请多列举一些,或者告诉我怎么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STM8L,STM32L,C8051……
不过,如果只是给1.8V的Flash编程,没必要这么折腾。支持低到1.8V的Flash, ...

GD25LQ64 规格书写了。1.65~2.0v。最大极限电压2.5

网友B:
2.4V的数不清,可以用最高电压呀

网友C:
搞那么复杂干嘛,弄个电平转换芯片搞定。又不是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