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丝印的芯片

楼主(2019-11-22):
感觉是个电源芯片,ST的,但搜索 ST G 9909搜不到
朋友们知道是啥吗  谢谢

网友A:
电源芯片,搜上面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搜上面的字符

谢谢!

找到 VIPER12A

网友B:
是啥东西,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C:
像VIPER12这种芯片太老了,外围元件较多,随时可能停产,劝楼主不要用,现在像这种小功率的反激式电源芯片多的是,没必要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啥东西,我们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