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串锂电池智能保护板方案

楼主(2019-11-22):
最近开发了一款多串智能锂电池方案,经过2年多的开发。现在小批量试产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直接上图。

本方案支持3-30串电池管理系统灵活性极高。如果采用级联方式可以支持到200组电池。后面有机会我再发高压电池组的贴了。
这次保护板是13-20串通用板。只要在软件上设置一下就可以支持13-20串锂电池组。

电压采样部分采用差分式的电压采样,精度达到10mV。这种精度在众多的方案里不是最好的,但也达到够用的水平。
整板子设计的功率是2500W,在48V的电压下长时间通过50A电流。为了减少功率MOS采用分口设计。
设计了一块3位数码管的小板子作为与保护板的数据交换/显示窗口。如下图。

采用数码管显示是因为客户对成本要求而且工作环境比较差所以放弃更直观的LCD屏,但也留出接口以方便客户以后又要增加LED彩屏。
具体的功能我后面测试拍照再发,觉得只用文字来描述太无趣了。或者大家有什么想测试的写上来,看看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楼主:
发错版块了,版主请帮忙移到-锂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A:
看的我心惊胆战的,外观看好像就那种电阻旁流的均流模式,不知道这位大侠何来那么大的勇气居然敢说50A长期工作,当然这个是在电池一致性较好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当中有电池劣化很厉害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悲剧的开始,或许您会说这个过程很缓慢。本人从来不赞同这种消耗方式的均流,以前做过一款自动能量平衡均流,就是测试极端过不了,才放弃的。当然也赞扬大侠两年的堆砌精神,发扬光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心惊胆战的,外观看好像就那种电阻旁流的均流模式,不知道这位大侠何来那么大的勇气居然敢说50A长期 ...

锂电池用一个电阻均流就是扯蛋,现在锂电容量越来越大,得多大电流才能有效均衡失配的电池呢?现实锂电池安全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家为了安全起见,都要求锂电池充电机,任何时刻,检测到保护板有动作,就直接咔嚓,不会再给任何机会重新恢复充电。一旦产生失衡,基本上一边倒的越来越差。像我们出厂的,哪怕你要求再次恢复充电什么的,直接不给做,爱找谁找谁去。一个茶叶蛋的利润,背一个杀人放火的风险,这事情谁干?
再说锂电池的这样堆砌的保护板,算算零件,一个单元,至少30个器件吧,20串600个器件,按照每10万分之一/每小时失效率计算。这一路出问题的概率有多高?说实在的,最后就演变成故障路数和电池进行概率碰撞。出问题的一路,电池是好的,那大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再说回来,哪怕监控全部正常,电池单元在正常充电过程,因为锂晶枝生成短路造成热失控本身又是一个不可控概率事件,而一旦进入某程度热失控,过程将不可逆发展,玩锂电变成玩炸*。
特斯拉就差用上类似火箭上的爆炸螺栓来进行系统危机控制,加上严苛的单元热隔离,照样不停的烧人和车子。
一旦做电池组的,在充电过程发生事故,一个房子一个人还好说,凭经济赔偿就是了。企业也就是一个波折。出再大级别的事故,什么时候进板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到时候,充电机配套的在现场一片狼藉的条件下,绝对无法摘干净。
锂电池真的好恐怖,步步为营也不一定能保证有多么的安全...............
反正我们这边,上半年就有一个烧了人房间和一大堆机器,跑路了。就只是做一个园林电动锯子的配套电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心惊胆战的,外观看好像就那种电阻旁流的均流模式,不知道这位大侠何来那么大的勇气居然敢说50A长期 ...

这些电阻不是用来放电均衡的,是预充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用一个电阻均流就是扯蛋,现在锂电容量越来越大,得多大电流才能有效均衡失配的电池呢?现实锂电池 ...

用电阻来放电来均衡这个方式我也不认同,原因与你说的一样。但是电池组必须要保护板的。不然危险系数大大增加。你所说的锂电池枝生问题不是我们电工所能解决。把自己的板子做好就行了。

网友C(2020-02-20):
给楼主的板子点赞!你说的24个锂电池应该是串联使用。我在电池厂干过,说电池爆炸,这肯定有,其实是个概率的事情。
电池实际应用时一致性很重要,串联使用时只要其中一节电池咔嚓,就像水管中间一个地方堵住。

网友D:
请教下,哪里有需要这种多串锂电池的应用场合?

网友E:
不容易啊,很厉害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哪里有需要这种多串锂电池的应用场合?

很多地方用,电动单车用得比较多。72V 一般锂电要用20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容易啊,很厉害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