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S51的PWM死区设置

楼主(2019-11-22):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Date   : June/21/2019                                                                                   */
/***********************************************************************************************************/

/************************************************************************************************************/
/*  File Function: MS51 PWM insert dead time demo code                                                      */
/************************************************************************************************************/
#include "MS51_8K.H"

/*PWM deadtime define */
void PWM0_DEAD_TIME_VALUE(unsigned int  DeadTimeData)
{
  unsigned char deadtmphigh,deadtmplow;
  deadtmplow = DeadTimeData;
  deadtmphigh = DeadTimeData>>8;
  BIT_TMP = EA;
  EA = 0;
  if (deadtmphigh==0x01)
  {
    TA = 0xAA;
    TA = 0x55;
    PDTEN|=0x10;
  }
  TA = 0xAA;
  TA = 0x55;
  PDTCNT = deadtmplow;
  EA = BIT_TMP;
}

/************************************************************************************************************/
/*    Main function                                                                                         */
/*     PWM4 P0.5 simple output a 2.7KHz 1/4high duty signal                                                 */
/************************************************************************************************************/
void main(void)
{
    ALL_GPIO_QUASI_MODE;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1) = (16MHz/8)/(0x7CF+1) = 1KHz (1ms)
  PWM4 high duty   = PWM4H,PWM4L = 0x01CF = 1/4 PWM period
  PWM0 high duty   = PWM0H,PMW0L = 0x03CF = 1/2 PWM period
  Dead time       = 0x1FF <PDTEN.4+PDTCNT[7:0]>/Fsys = 0x1FF/Fsys = 512/16000000 = 32 us (max value)
-----------------------------------------------------------------------------------------------------------------*/

    ENABLE_PWM0_CH2_P10_OUTPUT;
    ENABLE_PWM0_CH3_P00_OUTPUT;
    ENABLE_PWM0_CH4_P01_OUTPUT;
    ENABLE_PWM0_CH5_P03_OUTPUT;

    PWM0_COMPLEMENTARY_MODE;          //Only this mode support deat time function
    PWM0_CLOCK_DIV_8;
    PWMPH = 0x07;
    PWMPL = 0xCF;

    PWM2H = 0x03;
    PWM2L = 0xCF;
    set_SFRS_SFRPAGE;                    // PWM4 and PWM5 duty value need set SFPPAGE 1
    PWM4H = 0x01;
    PWM4L = 0xCF;
    clr_SFRS_SFRPAGE;

    ENABLE_PWM0_CH23_DEADTIME;
    ENABLE_PWM0_CH45_DEADTIME;
    PWM0_DEAD_TIME_VALUE(0x1FF);      //value never over 0x1FF

//Please always setting Dead time if needed before PWM run.
    set_PWMCON0_LOAD;
    set_PWMCON0_PWMRUN;
    while(1);
}

网友A:
死区那个设置没看懂。

网友A:
封装好了,可以直接用,就不管了。

网友B:
其实可以封装成函数,直接调用。

网友C:
要寄存器很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