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的PWM死区设置

楼主(2019-11-23):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6 $
* $Date: 15/07/02 11:18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use PWM Dead Zone function.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72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
* @brief       PWMA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ISR to handle PWMA interrupt event
*/
void PWMA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cnt;
    static uint32_t out;

    // Channel 0 frequency is 100Hz, every 1 second enter this IRQ handler 100 times.
    if(++cnt == 100)
    {
        if(out)
            PWM_EnableOutput(PWMA, 0xF);
        else
            PWM_DisableOutput(PWMA, 0xF);
        out ^= 1;
        cnt = 0;
    }
    // Clear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flag
    PWM_ClearPeriodIntFlag(PWMA,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23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CLK_SetModuleClock(PWM23_MODULE, CLK_CLKSEL1_PWM23_S_HXT, 0);

    /* Reset PWMA channel0~channel3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G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A Channel0~3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PWM0 | SYS_GPA_MFP_PA13_PWM1 | SYS_GPA_MFP_PA14_PWM2 | SYS_GPA_MFP_PA15_PWM3;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                          PWM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sample code will output all PWMA channels with different\n");
    printf("  frequency and duty, enable dead zone function of all PWMA pairs.\n");
    printf("  And also enable/disable PWM output every 1 second.\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waveform output pin: PWM0(PA.12), PWM1(PA.13), PWM2(PA.14), PWM3(PA.15)\n");

    // PWM0 frequency is 100Hz, duty 3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 30);
    PWM_EnableDeadZone(PWMA, PWM_CH0, 100);

    // PWM2 frequency is 300Hz, duty 5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2, 300, 50);
    PWM_EnableDeadZone(PWMA, PWM_CH2, 200);

    // Enable output of all PWMA channels
    PWM_EnableOutput(PWMA, 0xF);

    // Enable PWMA channel 0 period interrupt, use channel 0 to measure time.
    PWM_EnablePeriodInt(PWMA, PWM_CH0, 0);
    NVIC_EnableIRQ(PWMA_IRQn);

    // Start
    PWM_Start(PWMA, 0xF);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brief Enable Dead zone of selected channel
* @param[in] pwm The pointer of the specified PWM module
*                - PWMA : PWM Group A
* @param[in] u32ChannelNum PWM channel number.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0~3
* @param[in] u32Duration Dead Zone length in PWM clock count,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0~0xFF, but 0 means there is no
*                        dead zone.
* @return None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Dead zone of selected channel.
*/
void PWM_EnableDeadZone(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Duration)
{
    // every two channels shares the same setting
    u32ChannelNum >>= 1;
    // set duration
    (pwm)->PPR = ((pwm)->PPR & ~(PWM_PPR_DZI01_Msk << (8 * u32ChannelNum))) | (u32Duration << (PWM_PPR_DZI01_Pos + 8 * u32ChannelNum));
    // enable dead zone
    (pwm)->PCR |= (PWM_PCR_DZEN01_Msk << u32ChannelNum);
}

楼主:
死区长度在PWM时钟计数中,有效值在0~0xFF之间,但0表示没有死区。

网友A:
库函数就是好用

网友B:
封装好的函数就是好用。

网友B:
试过了,新唐的这个库函数不错,一致性好,方便不同系列的移植

网友C:
死区设置非常给力。

网友D:
我一直纳闷,等到时钟稳定那个函数,是如何判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