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菜鸟新手关于PIC16F1516ADC采集问题

楼主(2019-11-23):
设置ADC参考电压为2.048V但是对于一固定的信号采集偏差较大

网友A:
偏差多少?

网友B:
要把电路和基本测试程序贴出来

网友C:
你要去电气规范章节看它的ADC的误差范围,可能是在范围内

网友D:
设置ADC参考电压为2.048V但是对于一固定的信号采集偏差较大?
固定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D:
是一个恒定的电压值?

网友D:
每次采样时间是不是不够

网友E:
电压基准稳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