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ual双管二极管

楼主(2019-11-23):
各位大佬,遇到一个问题,这里使用的BAT54A是一个共阳的双管肖特基;这里只是用到了其中一个管子,那么另一个管子空置的话会不会有影响?还是应该把它也并入电路中?

网友A:
空置, 没有什么问题, 担心天线一般地受干扰, 可以连接正电源, 让 二极管截止

网友B:
一样的。
并联可以,悬空也行。

网友C:
这二极管啥目的,方向画反了吧?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单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单管呢

应该是因为这个单管的体积小,sot23封装的